C61的板子,不开机,强制开机后不跑码。诊断卡无显示。

楼主(2009-12-05):
C61的板子,不开机,强制开机后不跑码。诊断卡无显示。
主板是网吧的,灰多了,就拿那个修车的气泵吹了下,就成这样了。求思路

网友:
吹下故障应该不大,可能是接触不好从新上U 擦亮内存看行不

网友:
BIOS放电一下吧,32.768K晶振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下 有没有掉件 高压吹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