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WD黑盘80G的问题

楼主(2009-12-05):
硬盘是WD黑盘80G的,硬盘型号能正常识别,但用MHDD扫描的时候全是感叹号

有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
编译器损坏,或ATA模块不匹配

网友:
硬盘可以FORMAT 但是MHDD检测不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还有谁能说的明确点

网友:
先用PCI3K检测下模块看看。一般是模块坏了,找同型号写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