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的本子,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9-12-05):
旭日150的本子,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能开机,这时测MAX1902的7脚和9脚为0V,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急!

网友:
朋友,这个问题需要看MAX1902的待机工作条件,建议翻阅资料,在这里真的口述不了。

网友:
查ac-in电路

网友:
不是吧,芯片挂了电池还能开机吗?

网友:
电池开机正常,1902就没坏,查电源供电部分吧。

网友:
有时候故障是不能用常规来解释得  建议换掉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