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实物图测试信号点标识

楼主(2009-12-05):
技嘉主板实物图测试信号点标识(附件好几M高清图太大传不上,要的加我QQ16607590)

注:文件名有“图纸”的,是原理图;其他是关键测量点实物图,支持我的请,我将不断更新

PDF密码:rmadept

8IEXP_12 .pdf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SSL20539 拷贝.pdf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测试点标识实物图

GA-MA69VM-S2 V1.图纸.pdf

电路图

GA-P35C-DS3R V1.01图纸.pdf

电路图

K8VT800 Rev.1.0图纸.pdf

电路图

M2VLE-RH-LE V1.0图纸.pdf

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色标的看不清啊

网友:
传个高清晰的附件吧,什么也看不清

网友:
看不清楚

呵呵

网友:
有两个办法解决大容量图纸问题:
1.用Windows的画图板调入,保存一下容量可以缩小到1/3~1/8,质量不变;
2.还大的话,用RAR分卷压缩。

例如你最后一个图331.62K,我调入画图板点保存,就只有90多K了。见实例:

你的4个文件处理后分别为:126K,145K,99K,94K

网友:
下载下来放大还是可以的

网友:
4M左右的图纸画图板处理后一般都能压缩到K级别,处理过的再处理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确实有看不清楚,还是把包传上来吧?

网友:
pdf有密码!多少啊?

网友:
密码不是论坛通用密码

网友:
密码?老规矩:rmadept

网友:
支持用rar分卷来压缩,这样图片的清晰度不会丢失。谢谢分享好图~

网友:
哇 一张图9M,,分卷一下这么多

网友:
怎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
我处理了一下图纸,就是调入WINDOWS画图板,再保存,容量小了不少吧,再请下载了的各位比较一下质量(我认为没有什么差别)。

后面的那个大的K8NSC-939,解出来不知道用什么看。改成JPG也看不了。

网友:
查了一下PSD是PHOTOSHOP的文件格式,最好还是用JPG格式。

网友(2010-01-11):
谢谢谢谢,正好需要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太贵了啊!!!
几下把我搞成穷光蛋了!!!

网友:
好家伙,谢谢班长,我会跟在你的后头,捡便宜喽

网友(2010-02-10):
东西不错,就是太大了,很费金子的

网友:
多谢楼主,我下了两个,手里有好几个ga的板子,想修,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