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编程器580U修改可是不知怎么找到那个是MAC地址

楼主(2009-12-05):
请教各位,怎么找到MAC,然后好修改

网友:
看你选择的器件是BIOS芯片,网卡的MAC地址一般都在网卡芯片旁边的8脚的93CXX之类的芯片里面的

网友:
这是精英主板GF6100SM-M.集成网卡。想通过BIOS修改

网友:
Hex打开BIOS后是以压缩形式显示的!不能这样修改也根本找不到MAC地址!

网友:
将BIOS文件备份出来,再用BIOS修改工具进行修改。修改工具可以看到各模块。

网友:
工具叫什么,可以再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