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主板走码到C7就不动了!(求助)

楼主(2009-12-05):
各位大侠我正好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主板可以走码 先走到c7的时候就主板报警两声响,检查内存供电正常,南桥供电好像只有1.6V输出
内存换了4根了都不行。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85-1-1.html
华硕
主板维修

网友:
C7 可能是槽 NB 接触不良 I/O BIOS 数据损坏导致的

网友:
见过几款华硕的板,重刷BIOS就好的,华硕的板有的是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按快捷键刷BIOS的.变态,有一次我弄了好久,最后上网查,下了一个BIOS刻成光盘,开机一刷,好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就换I/O吧

网友:
第一 BIOS 第二 IO芯片 第三 内存供电 内存脏 或者 槽脏、

网友:
可能是 B I O S 或 I o 的事

网友:
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smbus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