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PWM中的COMP和FB

楼主(2009-12-05):
大家好,请问PWM中的COMP信号和FB捆绑到一起了是信号补偿的意思,,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脚位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完成补偿的,??

还有就是当这部分出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检测,,这个信号出问题,,现像是什么,,最好举例说明,,

网友:
COMP进行比较,FB是反馈,通过PWM控制IC内部的设定值来判断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则调节占空比进行补偿。

网友:
一般就是贴片的电容有问,没有什么太好的检测方法,一般是采取替换方法。

网友:
杨师傅你好,占空比就是PWM脉宽//

对么,还有就是补偿是如何补偿,,是补偿电压,还是电流,,电容,是不是要电路原位置代换,,还是大小相同就行?

网友:
没有高人支招么,??自己顶起来。。希望高手讨论

网友:
楼主可能对开关电源的原理不是太了解,其实原理就是:通过改变MOS管导通时间的长短从而改变MOS管输出电压的高低。不知道我这样解析,楼主明白吗?

网友:
COMP是钳位端,FB应该是电压反馈,反馈回的电压对钳位端进行电压补偿,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促使内部电路调整输出脉冲的占空比,稳定输出。

网友:
这是比较放大器电路的有关概念,请按这方面查一下即可。其实维修是没必要考虑这个词。电路异常时先查芯片外围。再考虑换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