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12-05):
手里有两块主板、 第一块:华硕M4N的 BIOS设置不能保存, 刚开始的时候不过内存,换了MOS管后正常, 用了一天后,不亮机, 只要手一摸IO芯片才开机,用风枪吹下IO 再焊上 亮机装系统都没有问题。 不能保存BIOS设置了,  主板被雷击过。网卡芯片坏  主板内存条烧了一个。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还是IO芯片的问题, 请大家帮帮我。

第二块主板  七彩虹的NF52  第次开机 最少也得3-5次才能开机  有的时候报警  有的时候进入WINDOWS界面的时候关机。  只要能正常启动一次, 全天不管怎么样重启都没有问题了。 隔夜后。问题跟开始一样。  高手支招,  先谢谢了。如果需要图, 我可以给大家补上

发个贴 问点问题还警告。请管理们删了吧,我自己研究去

网友:
第一块换换I/O试试!
第二块应该是怕冷。少了个1U电容

网友:
第一个锁不住BIOS,先测电池有没有电了,如果有,有可能是BIOS电路的供电有问题,修供电,看电池的座有没有生锈或电池接触不好,或是脚活动.
第二个复杂,先修开机电路,然后就是看各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思路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