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LM339是好不是坏????

楼主(2009-12-05):
怎么判断LM339是好不是坏????

网友:
LM339是4电压比较器,3脚电源正12脚负。4,6,8,10脚反相输入,5,7,9,11脚同相入,1,2,13,14脚输出。4,5,2脚一组6,7,1一组8,9,14一组10,11,13一组。同相输入电压大于反相输出高电压,反之低电压。比如5>4,2脚输出高电压反之2脚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