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led暴闪灯的控制电路

楼主(2009-12-05):
求个对大家来说可能很简单的电路,求个led暴闪灯的控制电路,类似于警灯的那种 要能驱动30个左右的led二级管,电源用12v,准备用太阳能电池板。放在门口的马路上提醒车辆减速用  谢谢

网友:
用NE555就行啦,至于驱动用个场效应就行。网上也有现成的闪灯电路卖,二十元左右。

网友:
谢谢  二楼回答 想要个详细点的图 继续求各位帮忙啊

网友(2010-01-08):
用三极管做啊。好象叫单稳太触发器电路。2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