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这台小本,开机几分钟就掉电,有时开不了机,散热没有问题,风扇转的都正常,CPU供电IC ADP3204加焊过,请各们指教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感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分析啊!是否那个芯片之类不良造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