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SHUTTLE浩鑫PC40N250EV电路图!

楼主(2009-12-05):
台湾产的ATX电源,结构太紧凑了,不好查电路 ,没有5VSB电压,查一TNY267P D,S击穿,换后还是一样,没图,真的不知道怎么查!

参考基地上的图纸,已经修好,相当于图中的R36,是电阻开路.

网友:
这是笔记本适配器还是台式机电源呀

网友:
晕,什么叫“结构太紧凑了,不好查电路”,辅助电源的限流电阻坏了,连300v输入都没有,当然没有5vsb输出啦。你是静态测量的吧?至少要检查到整流桥的电路吧。

网友:
回2楼的,这种小电源用在htpc上比较多,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多是爆电容。修理方便啊。

网友(2010-01-04):
呵呵,我的电路图派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