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内存不过

楼主(2009-12-05):
今天接了个主板内存不过。测内存电压2.5v正常。91 92电压3.3 正常, 测1脚负载电压只有0.84v分析电路负载电压有7脚电压经过两个68x精密接地获得。换分压电阻故障依旧。后经跑线发现1脚上还有一个贴片。只有它了。去掉电容后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 遇到的很 少, 我修过几片,   那两个电阻不管是  DDRI   DDR2   DDR3 都是  1000欧

一脚的电压时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楼主:贴片电容漏电所至?

网友:
北桥有问题没有
南桥有问题没有
CPU座子有问题没有
BIOS 有问题没有?

网友:
845内存应该是DDR的,1脚是1.25V

网友:
这个负载电压不是非常好搞,来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