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后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2-05):
今天把积在那的50多根坏内存全翻出来,修了十几条,有几个问题:
1:大概有10来根RST测试结果是8个颗粒位全红的,对于这样的内存如何去修,我想不可能8个全坏,可能是PCB或者其它。
2:有几条RST结果是前4个颗粒位全坏或者后4个颗粒位全坏,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何检修。
3:内存在换PCB基板时,用拆掉颗粒的旧PCB板,只要位数一样,对于上面的电阻电容的分布和容量有没有要求。
4:经常听到补位条这个说法,怎么区分某根条子是不是补位条。
望贝贝版主给预解答,谢谢

网友:
1,2,3项换PCB,你PCB的理解基本正确。补位条要看PCB的布线情况,颗粒至排阻间有跳线的,是补位条

网友:
贝贝,谢了,你说的补位条颗粒到排阻间有跳线,这个跳线是什么样的呢,是以导线形式出现还是小阻值电阻出现呢

网友:
是电阻的焊盘预留位

网友:
全红的要先排除ep是否正确

网友:
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修好后

还要测试 稳定及兼容性 啊!

。。。

网友:
各位老大,谢了,有点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