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X9040暗屏,高压开关信号疑惑(已解决)

楼主(2009-12-05):
此机暗屏,测得高压条坏,换了一条通用高压条。。一开机屏幕就亮起,白屏,等HP开机画面出现之后就正常了。。
测试高压条输入电压正常为19V。。
但是开关信号在一开机的时候(就是HP画面出现之前)为1.9V,
HP画面出现的时候为3.3V。

有个疑惑就是在一开机的时候(HP画面出现之前)开关信号为1.9V是不是正常的?一般好像都是0V->3.3V。为什么它这台机子是1.9V->3.3V呢?
如果这个1.9V是不正常的,那应该是主板出了问题;
如果这个1.9V是正常的,那应该就是该机子的高压条是专用的,不可以用通用的高压条替代。

现在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有经验的或修过此机的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屏的主供电飞到高压板上当开启信号不就得了

网友:
是不是3.3V信号开关管坏了  飞跟先跳过去 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 测量有误?    真得不行 屏上来个信号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加个电路就可以了  一个三极管还有几个电阻就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照二楼与四楼的方法去做没有问题,我已经这么解决了很多了

网友:
谢谢各位,测量应该是没有错误的,我是拨掉高压板就在那个高压板的线头上测量的,电源开关一按开,BLON信号就是1.9V的电压。。当HP画面显示出来的时候..BLON变为3.3V。。

估计也就是这个1.9V的电压,使得我换上通用高压板,高压就立即出现工作状态,屏幕显示为白屏。。

也谢谢各位给我提供了一个方案,从屏电压取信号,明天试试,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明天上来汇报结果。

网友:
2楼4楼的正解!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图中的D15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我也研究了一下这个图纸,估计是D15不良...但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去查,照2楼4楼的方法从屏电压取了信号改到BLON了..已经可以了,客户已拿走...

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