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20A2+主板就是点不亮?奇怪,急急急.

楼主(2009-12-05):
不是点不亮主板,本来映泰主板上有两个灯.两个灯都亮,就是正常的,显示器上才会显示的
但现在就是开机后,显示器没反应,显卡正常工作,硬盘,都在工作中,就是显示器上无法点亮.主板上的两个灯也不亮.
我就是用手用力按了下显卡也插槽.现在两个灯都不亮了.

是不是主板有电路对地保护了啊.我很菜,望高手指导下.那应该如何修好这块板子呢.就是主板工作.显示器不亮.也就是主板不能把信号输出来吧.

网友:
典型的北桥虚焊,你说的用手用力按了下显卡也插槽是什么意思?是按的北桥的话,用力过大可能就把北桥压破了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2012-01-15):
最好能说清楚详细点,否则别人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2013-10-14):
你有换过CPU吗??我也和你的一样。换了CPU就OKB了。。

网友(2014-12-20):
楼主在吗,你的情况跟我一样,请问用什么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