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升技NF-M2S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09-12-05):
同行送修一块升技NF-M2S主板,点不亮,经检查发现桥空焊,加焊桥后正常,四五天后又送修,说是开机断电,检查以后,发现每次快要进系统的时候就断电,重做系统以后正常,连续试机四五次没问题,客户取走,过了一天,又送过来,说还是开机断电,靠,这是怎么回事,仔细检查发现,CPU供电滤波电容有爆浆的,(此乃升技NF-M2S通病,断电换此电容就OK,已接修四五块全是这样的问题,)原电容为1800UF,6.3V,电容很细,找不到同容量的,用1500UF,6.3V代换,代换后试机正常,试半个小时没问题,,因为忙,没有顾着再试,第二天再开机的时候,进系统二十分钟又自动断电,怀疑换的电容容量太小,全部换成2200UF,6.3V的,下班的时候,单独把此机烤机,第二天早上上班,机器工作正常,遂满怀信心的把机器送到客户那儿,心想总算把此问题搞定,下午,客户又来了,这次明显带着兴师问罪的情绪,说这次完了,CPU也烧了,感紧把CPU找块好板试机,发现点不亮,把我试机的CPU插到那块NF-M2S主板上面,正常跑码,客户的CPU还在质保期,送修,这块屡次返修的主板,用我的CPU试机,已正常用了一天,原来是CPU惹的祸。近来发现有些好多莫明问题都是CPU惹的祸。大家注意,遇到四五例:检测卡代码C0,换CPU正常跑码,看原CPU,几乎全是C1.7的,看来CPU的寿命也就六七年的时间吧.

网友:
呵呵,以前看到有文章说CPU这种封装的集成电路,使用寿命是一百万年,但是实际使用中,因为高温等原因会大大缩短,但是也不止六七年

网友:
是啊,看到这贴我想起去年遇到一台机器就是,客户用的是PD915的CPU,用在945的主板是直很好很正常,但是有一次中完毒后,进入系统就死机,有时也会出现安装系统时死机无论是什么版本的系统,我把所有的硬件都换过试了,都不行,最后换CPU试,把CPU放到别的机器上试就是不行,最后才断定是CPU的问题。这个客户是个游戏迷一天能玩近20个小时的游戏,而且CPU他当时买的是二次封装的风扇不太好,加上PD的CPU发热量就大,估计是长时间过热工作造成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U出问题的   我的是机器死机蓝屏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出在AMD CPU中INTEL比较少的

网友:
我遇到过U问题,可进DOS但不能进系统的。

网友:
碰到过呢
我有2个U 一个是工程版 。一个是普通的 。呵呵工程版进有的板会蓝屏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过一块5000+的CPU。
故障现象:能下载压缩包,但一解压缩就提示出错。其它方面没发现什么问题。
报修的是主板。怎么也找不到主板的毛病。
无意中最后换一块U,一切OK。

网友:
“好多莫明问题都是CPU惹的祸”,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