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754 主板自动触发 维修结论

楼主(2009-12-05):
南桥坏了, 我在图中标示了。整个维修方法

网友:
是不是从哪里下载的资料哟。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图

网友:
楼主做的图思路很清晰

网友:
j、本人不这么认为。我修过这种问题。是因为个电阻5VSB没有过来。。

网友:
这是本人 自己做的,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

网友:
楼主采用的地图是 截取的
但是分析的内容是自己添加的 。这是判断 8282M和南桥的 切入点。分析的好。更好的是能做出图来帮助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