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串口硬盘接口电路

楼主(2009-12-05):
主板串口硬盘接口上共有7个引脚针,和主板是怎样连接的,谁有电路图吗?或者说说各个引脚的定义。

网友:
没有人来回答吗?
那自己跑线路去,会找到一点答案的。

网友:
很简单就两对数据线。其它的是地线。通过耦合电容接到南桥去了。

网友:
谢谢你!我跑了下线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