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34SI液晶不接信号线时显示LG的LOGO灭接上无图像有背光

楼主(2009-12-05):
LG-W2234SI液晶不接信号线时显示LG的LOGO灭接上无图像有背光,测接口RGB,R有79欧,G和B都为无穷大

网友:
换信号线试试

网友:
先拆开,顺着RGB向驱动芯片查,3路都是一样的电路,对比法很容易查出问题

网友:
查了不过没发现件有坏的,就是R的三级管有一脚接地,其它的没有,我用线非到地上,这回G和B都有组值了,但还是一样接上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R  G   B三信号电路一样的都是往大心片送的,对比着查肯定可以找到。。
还有就是H V信号也要查哦,不要忽视了。。。

网友:
用示波器一 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