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不开机

楼主(2009-12-05):
今天接了台苹果,第一次拆苹果心里很激动,也很紧张。macbook pro modem:A1260
症状是不开机,拆机后直接用导线连接第一个保护隔离管看待机有0.03,待机的3v和5v都有,开机按键的高电平3v也有,直接对地电流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也没有什么维修思路,怀疑是H8S触发的问题。。
修过此机器的师傅,帮忙给些思路。或者有图纸的帮忙给下图纸,谢谢了。。
pcb版上的料号是:820-2249-A

附 拍的照片

网友:
哥们,听闻苹果十分难拆,是吗?
我至今都没接到过这活。。。

网友:
个人感觉苹果的还比较好拆,毕竟主板小,螺丝少。
这个机器没修过,没图纸,可以先顺着开机键先前检查

网友:
个人感觉苹果的还比较好拆,毕竟主板小,螺丝少。
这个机器没修过,没图纸,可以先顺着开机键先前检查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斑竹
现在能找到在开机芯片H8有个pwr字样的2个触点一个是地,另一个直接点到开机按键。。H8S是BGA封装的。。准备取下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你好,我们公司能修哦,需要的话联系我哦QQ791301658

网友:
恩,谢谢斑竹
现在能找到在开机芯片H8有个pwr字样的2个触点一个是地,另一个直接点到开机按键。。H8S是BGA封装的。。准备取下重新植球试试。。
引用 网友B:

BGA封装的H8还没见过,请楼主把它拍下来,发个片片上来见识见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