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维修图例

楼主(2009-12-06):
前几天修了个R40e,发个实物图例帖加强记忆。正所谓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拿来时客户说是冒了一股孤烟直就不再亮了。
维修经过:
1、当然先检测了适配器ok。
2、上电,电流表指针有微弱上举,感觉待机电流不够。按开机键无反应。
3、拆机。裸板目测没有见到烧黑的地方。通电测试也是如上。再测vcc3M vcc5M电感无输出。
正常是有3.3v和5v的。断电对地打组无异常。看来是系统供电芯片U503(SC1403)无工作。
以下是维修步骤。也就是检测SC1403的工作条件。如图所示:

4、7脚和28脚的信号是由H8(U514)芯片的112脚和109脚发出。测该两脚也无信号。再查H8的工作电压。
H8的主工作电压是3.3v(VCCSW)输入到1脚。测1脚无3.3v。再向上查,1脚电压由U12所得。
5、U12输出的3.3v是由VACRAIL16V经D16二极管过R247 56欧电阻到U12转变出3.3v给H8。
问题就在这里了。仔细看R247烧变色了,阻值是200欧。看图应该是56欧。换了个小个头的56欧电阻,
VCCSW3.3V电压仍然没有出来,索性把其它板料上的100欧同等个头的电阻和U12换了过来。这时H8的3.3v出来了。
这时3M和5M也就出来了。
6、但有意思的是键盘接口的1脚(连键盘上的开机键)3.3v拉低。就是不触发。插上键盘开机也是不触发。
无意中拔插了电源插头确触发了。而且屡试不爽。又检查了H8的复位和其它供电点,均正常。又换了H8
(型号相同,但不同板料上的。)结果连待机都没有了,估计是软体不同。后又换回。本来就是初学,修的慢。
实在受不了了。桌下还有6个本本要修,不敢再研究了。就装了起来凑合用。装完,开机键又能正常开机了。
邪门。我是解释不了了。交给大家了。

网友:
那个r247用手以扣上面的漆就会掉  应该不是烧了  你的那个u12是不是特别热啊

网友:
没电池是会自己加电的,开机线路应该是测量有误,不会是1脚的 ,R247 和U12 应该属于易损的  我见过好几个坏!

网友:
最后的谜没解开,有些疑惑。。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把3v拉低,换个试试!

网友:
写的很好,请楼主多多发表这样的帖子

网友:
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学习到很多东西 各位同仁讲的真牛比....

树叉 -1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两天有个r40的机器,有密码,不稳定,换了个密码芯片还是有密码,真背。有时开不了机,花了300买了块新的

网友:
我修过好些都是不跑代码,相当麻烦

网友:
维修中供电,时钟,复位,三要素要是搞明白了,就好修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应时芯片的控制信号也是与上面三个相辅相成的.

网友:
什么是应时芯片呀,

网友:
经典贴。。。。谢谢LZ分享。。。。希望可以多看到你的贴子。。。支持你。。。。。

网友:
需要的就是这种原创帖子、很值得收藏学习、支持!!!

网友:
这样会稳定吗>\

网友:
非常好~ 虽然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宝贵经验  学习~

网友(2010-01-30):
楼主的思路相当的清楚,不象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
原发帐好啊,是楼主的真正之作。

网友:
感謝樓主細心分享 實在受用無窮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店里有个机器也是这个毛病 明天再查查,可能是通病了 谢谢楼主的图解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经验让我们学习了·图文并茂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