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GPU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12-06):
加焊GPU都有哪些注意的地方,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温度
具体的可以查看就这两天的帖子
有相关讨论
呃 和桥加焊一个理...

网友:
重要的就是控制好温度

网友:
從上部再換底部吹熱風, 然後用硬幣在上壓住

网友:
在此多谢 孟永升  会员的举报

网友:
千万注意温度。。我好几个的GPU都被我做鼓包了。

网友:
加焊时显卡板的厚薄,不要让板变形,以要看是有铅跟无铅之分

网友:
看锡化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的有铅最高温度为225.无铅的为250.. 再次声明最最最主要的就是温度曲线的时间.时间就是它命..

网友:
我修到难修的是盘正的NF4-4x-a3的那批,打正常的有铅曲线当时上了3片都死了,这下郁闷了,后来想想应该是温度不对,以前也碰到过这次多了人家拿来15片难道都死啊,后来调温度上部最高160多,下部最高290度,测温度到180,碰了下桥动了就拿开,下面10来片都这样解决了,基本都活了,唯一怕的是怕它给我返修,一般返修了都直接退钱。个人感觉下部温度高点没事,上部不行。桥动了基本就行了。178度的溶点对于160度来说上面是在吹冷风了。。呵呵

网友:
用850要调到多少度

网友(2010-01-11):
温度。。看看是不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网友:
怎么判断它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网友:
有铅的比较容易,无铅的要注意温度。

网友(2010-03-23):
有铅和无铅的区别1

网友:
我用红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