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 E280L 不稳定求解

楼主(2009-12-06):
开机 跑 2E 就不下了 换内存也不行 有时正常开机 连续拷机3天 都没问题 第四天开始又跑2E BIOS 没刷过
换一下南桥也是一样 能跑几天又返修 北桥没做过 晕

网友:
刷下BIOS,应该跟E280S的病差不多,

网友:
故障你都知道的 却不去做,叫人怎么办? 最起码的 换内存,查 槽子,刷BIOS ,查北桥,顺序你都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