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主板触发断电

楼主(2009-12-06):
一块技嘉845GV主板,能触发上电,但马上就断电了。检修过程中,把时钟芯片拆下,能完全上电了。以为找到故障,但换了一个时钟上去还是同样故障,就是能触发,马上掉电。可以反复触发,I/O IT8712已经换过。网卡已经拆下来。曾拆下北桥来上电还是一样故障,测试北桥上的电容没有短路,测量南桥边的电容也没有短路的。请问什么原因导致上电掉电。我分析是在复位过程中掉电,因为没时钟时不复位就不掉电,有时钟就掉电。不知对不对?但不知如何查

网友:
把12V4PIN先拔了看还会不会掉电。上真U看看

网友(2010-01-06):
本人不也有一块,南桥我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换南桥都用什么PGA台

网友:
cpu主供电查了没。还有其它的一些供电管查查。

楼主真是猛将,连桥都拆了

对了,别忘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一个电源IC看呀/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