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b-2130小本,有几个按键,按一下出好几个字母

楼主(2009-12-06):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可以替换的键盘,不知道怎么区别是键盘的故障还是主板控制芯片的故障?

网友:
你这个是键盘进水了吧,进水后内部膜电路短路就是这个样子。放在太阳底下晒两天再试试,如果有条件,应拆开清波洁后再晒,这样不产生水垢。

网友:
嗯,是这样,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没办法,自己的把键盘拆开了,用酒精全面的擦了一遍,字母键全好使了,看来修电脑就要多尝试,一定要大胆一些啊!

网友:
换个键盘 试试  不就知道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能换早换了,主要是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