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RT更换VGA头后不显????????

楼主(2009-12-06):
接一HP15  CRT   上电检测能显,但偏色  摇VGA线颜色会变
故判断为VGA头有断线,更换VGA头后显示器不显,但仔细看会有波纹干扰会是什么问题呀?

我VGA头接的是:1(红)  2(绿) 3(蓝) 6,7,8是红绿蓝三基色相对应的三条地线
                        13(HS)   14(VS)

换完VGA头后我有拆开显示器量过每条线都是相通的,没有断线

网友:
有条件的话直接看一下R G B 和H V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行场同步信号线有没有对地,或者有没有接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量过,没有对地
而且反过来接也不行

网友:
之前只是变色,现在不亮了,还是你接线的问题啊,或者你动了哪里,自己要说清,自己如果能想到是动了哪里出了问题,就去看一下。

网友:
线序是对的,但可能没有接对

网友:
呵呵,我把其它的线都接上就好了
这台好怪呀,以前我换VGA头就加上红绿蓝三基色和HS VS就好了
这台就不一样非得要加上所有线才正常,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不管什么好了就好

网友:
嗯,最近也接过一台,其它的显示器只要接了红、绿、蓝、行、场、地这六根就可以了,这台一定要把三基色的地线也接上,不然就会拖尾,但是其它线不接不亮还真没遇到过,不过做维修这行,手一定要勤,只有重新仔细的接过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正常,我修过一台LG的也是这样,必须串行时钟、串行数据全部接上才行。

网友:
少接了一根联机检测针。

或者直接在电路板上,把这个针接地也行。

网友:
接了第5脚
接上就可以了
以前我也碰到过
呵呵

网友:
你那会儿看到的不是斜纹干扰,应该是平常所说的斜影带,很多鼓屏的老机器,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