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 暗屏!!!主板上的屏线接口+LCDVCC没有电压。

楼主(2009-12-06):
DELL 1501 暗屏!!!主板上的屏线接口+LCDVCC没有电压。

没的接屏,直接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3脚+5V_ALW有5V,10,11,12 +G_PWR_SRC有19V。17脚+3.3V_RUN有3.3V。
14,15脚+LCDVCC没有电压。

我附上了电路图。请帮忙看看。这个着急。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LCD_POWER_ON信号、+15V_SUS、+3.3V_RUN电压、Q15、Q16、Q14、Q17。检查屏开关SW1是否不良。

网友:
外接正常吗?1501灯管  高压容易坏,先排除一下。今天刚修了个进水的,短路ok

网友:
测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LCDVCC。。没有一般是白屏。。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灯管坏了。
DELL的屏要接原屏,灯管才能点亮。

我之前试过的那几次,都是没有接原屏,所以换了屏线和高压板全没有点亮屏。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