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电脑故障

楼主(2009-12-06):
手头有一个三星X05的笔记本,加电开机电流跑到0.5左右就不动了,3.3和5V是开机就出来了,南桥CPU都换过了,扳子上的芯片基本上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按开机键后CPU 供电0.9V左右,其他的南桥晶震也是正常的,现在就只有北桥没换过了! 修了那么多天还是一样的故障!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这个架势你估计 北桥也加焊了 内存也换了 也加焊了   这个本子建议退单   反正是不亮

网友:
0.5v还是cpu和北桥 部分的故障 ,好好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