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发不出信号点不亮高压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6):
今有液晶一个出现了一个问题,驱动板不能将高压板点亮。将高压板用5V可以将高压板点亮。但通过改高压板上去时,高压板点不亮,供电是正常的,好像是驱动板没有发出信号控制高压板关开。就是不晓得的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师帮个么。
点不亮

网友:
你按开机键能开机吗?查看一下屏有无暗图象,如果能,查检一下ON/OFF信号是否找对。

网友:
是不是控制线接的不对

网友:
能开关机否?用手电照下屏有图象否?测下板开关控制端有控制电压否?有就是高压问题或线接错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现在找出了原因,驱动板上的控制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