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不触发,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9-12-06):
有一块杂牌的845主板,不触发,没待机,应该是有ISL6504cb产生的待机电压,但是这个没分析出来,请高手看看,给点思路!谢谢!符上该芯片的资料!

网友:
待机电压是从5VSB分出来的。一般是从3.3VSB引过来,不是你说的那个IC啦 跑线路回去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IO的芯片问题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我跑回去看有一个D883的直插式的管,输入有5V,输出只有0.9V,控制极有0.9V,控制极接ISL6504CB,没找到D883的管子,我用1084改,将控制极接地,能产生3.3V,3.3经过102的电阻到开机排针,但是过102变成0V。

网友:
你先把关点正过来,在修不处触发的板子时候,首先要确保+12V 5V 3.3V无短,然后再跟着时序来修

网友:
主板是没短路的, 我一般拿到板子都会先量这三个电压的,第一次强行触发能跑码的,现在开变成没复位了

网友:
可 能 是 I O 的 事

网友:
可 能 是 I O 的 事换上试下

网友:
此板更换isl6504cb后待机出来了,但是还是没触发,跑线路发现绿线接一三极管,但是控制极的底锡没了,不知道该怎么接,尝试接3.3V,一直上直接触发,但是控制不了,此板IO是lpc47m192的,我把pdf发上来,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