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潜水 耐不住寂寞 富士通老屏代换三星LTN141XF 成功

楼主(2009-12-06):
天天在论坛潜水,耐不住寂寞,今日萌生一想法。晕菜之举,还望高手莫笑!
本人一笔记本三星P30,因笔记本不小心进水,一气之下摔了,最后屏摔碎。后来水干了,插电发现可以继续使用,只不过屏只能用一半了。屏型号LTN141XF-L05  20线,高压板,屏线均正常。
    另一笔记本是老富士通笔记本,屏是CP041863-02的,在坛里搜了一下,只有一个坛友发贴求助液晶屏改显示器的。无其它资料。屏线和高压板,屏均是好的。

原想把富士通老本的屏改成液晶电视,无奈兜里银子少,再说也找不到合适的驱动板。

本人想试着把这块富士通屏改到三星笔记本上不知道能不能?两块屏的屏线接口一样,唯独屏线的屏插不同。

试想如果将三星屏拆掉,留下高压板和屏线,将富士通屏只留一下屏。将三星的屏线和高压板插到富士通屏上。连接后注意灯管接线正负极。最后联连笔记本。

接通笔记本电源,冒着生命危险和爆炸可能(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按下笔记本开关。

成功点亮。

大功告成,三星笔记本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接口不一样,绝对不能换。你的三星的屏可能是20针插或片插。建议你找个相同接口的换

网友:
这里想问下高手们。我的三星笔记本最早因为进水,摔碎屏后。一直可以使用。但是使用中的问题 是

笔记本不散热,一般开机和关机时会发现笔记本CPU风扇是转的,转上几秒钟就不再转了。每次使用笔记本超过一小时,笔记本就热的不得了,,特别是CPU和桥部份。

哪 位知道给个解释 和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