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 15脚 CLK_ENABLE 信号不变成低电平

楼主(2009-12-06):
IBM X31 ADP3205 15脚 CLK_ENABLE 信号不变成低电平 核心cpu供电已经有了。1.15V左右 发给南桥的PWrGD信号已经有 唯独启动时钟的信号没有。。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看BIOS 有问题吗 和IO问题呢

网友:
楼上的纯属扯淡。。时钟都没有和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
顶起来啊 高手帮忙解答啊
现在把ADP3205 15脚悬空 机器就可以启动了 为什么cpu供电有了 15脚的CLK_ENABLE不变成低电平呢

网友:
15脚的CLK_ENABLE不变成低电平,,注意看图一下。。。有的CPU芯片只是要一个跳变选中芯片后才能出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