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毛病 做了N次显卡,开始可以显示。。进系统死机重起就不是示了

楼主(2009-12-06):
前天修了一台V3000集成显卡的笔记本,报五声警,肯定是显卡的问题,直接做北桥,开始显示了,但是进了系统后就死机,重起之后又不显示了,以为是没有做好又做了一边还是一样的问题,后面重植了两次都是一样的问题,又加焊了一下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请教高手是不是北桥坏了,需要直接换北桥吗?

网友:
有可能要换的

网友:
换芯片了?不亮时看电源到多少还有显卡芯片不要压得太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有条件可以换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
北桥肯定做坏了。。。建议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