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020一体机打印慢排除一例。

楼主(2009-12-06):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M7020一体机,打印速度超慢,与28PM的性能相差太大,只有4页/分钟。进维修模式(功能+启动+▲▲▲▲),选择91进行系统初始化,故障排除。

分析:应该是机器出现加热故障代码(我查,有一代码7D不清楚是什么故障),为保护机器而减速打印。

网友:
辊上的传感器 是否需要清洁下...

网友:
M7020热敏电阻是铜片接触的,一般不易积炭。也可以清一下。

网友(2010-01-29):
有可能设为厚纸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