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usb无供电

楼主(2009-12-06):
拆开后发现usb 供电端 连接一个8脚芯片烧了!那什么可以替代呀!

网友:
按图纸找个同型号的替换, 应给情况下改成直通也可以!

网友:
看图纸找个同型号的芯片替换. 应急情况下改成直通也可以!

网友:
太小了!是不是就是个场馆!保险类的!我找了图纸没找到这个地方

网友:
改成直通后要注意了。。。很容易把桥给搞坏了。。
、还是找个一样的装上去好。。。

网友:
直接飞一根5V的上去就可以了,,,我还是喜欢这样

网友:
那是起保护作用的。一用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芯片是四近四处的

网友(2010-01-06):
直通危险啊,再坏就烧桥了

网友:
不用同型号的IC找脚位定义一样的就可以替用了

网友:
从五伏那边飞线!!!

网友:
说不定是个限流ic

网友:
你管他啦 啦一个供电过去就是啦  找什么IC

网友:
笔记本的usb5v一般都限流了

网友:
直接飞根5V

网友:
同意直接飞5V 或者能不能想法接个保险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