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冷开机有时无法开机

楼主(2009-12-06):
这块主板冷开机不好开,只要开机一次,在关在开就能开机,开机电路都正常,请高手指示

网友:
你能不能说的仔细点,什么在关在开就能开机,开机关机出问题,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那个不稳定导致,你可以试试放电。

网友:
冷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故障现象?
不上电,还是不跑代码?

如果是不上电,就在冷机状态下检测上电所需的关键条件!

网友:
换换电源试试呗、、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前几天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客户说机子要重复按开关十多次才能开机,,然后换了个电源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机子,前阵子就时不时不开机,开始认为是电源或电池,但我只把主板清扫了一下就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