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计嘉GA-8IR5333主板的IO

楼主(2009-12-06):
请问谁有计嘉GA-8IR5333主板的IO

网友:
你要是问IO芯片型号我知道,IT8702 Rev.GX,你要是想要芯片我没有。

网友:
张老带不带GB标志啊???????

网友:
肯定是带GB
不过不是在第一行

网友:
手上有两块都一样的   刚拍了给你参考    如果要芯片就没有了  sorry

型号

第一块的IO

第二块的IO

网友:
刚接修了一块 ga-8ir2003(ver:2.0)
io:it8712f-a
     0308-gxs
     mg5875gb

网友:
ITE8702A的没有专用的,用普通的就行了

网友:
基地淘宝店有卖的

网友:
只要不带GB 就随便找个普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
技嘉IO有的带GB,如果有GB就必须换带GB的

网友:
敢问带GB的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