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12WB 液晶显示器MCU数据

楼主(2009-12-06):
优派 VA1912WB 液晶显示器MCU数据,TSUM17AK-LF-1 25L1005 屏A190A2-A02-H-X 双35片插,
谁有的请帮忙传一份!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同志们都没有啊!

网友:
你是什么现象,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显示器。指示灯一直亮着。按也没反应,电源板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2010-02-01):
你这个应该是双36屏线,没有35这种规格的

网友:
这种机器电源指示灯亮的不太正常的,绝不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还有偏色的也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