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530PV不开机关!

楼主(2009-12-06):
故障现象;有5VSB、线3.6V。短接绿线不开机。
打开电源盒发现一个电阻烧了,测量以短路,但看不清是多大阻值,请大家帮帮忙。
不开机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电值是辅助电路的变压器到7500B的12脚供电的。
前面有26V。
没人帮我!

网友:
经测量7500的12脚对地短路,拆下7500发现下面烈开。
更换7500之后那个电阻用10K的电阻,测12脚电压2.3V。
电阻在换成1000欧母的,测12脚12.6V。短接绿线OK修复。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坏一般来说7500必坏。设计不同,阻值可能也不同,一般你这电阻是22欧的,上次我换了个1.5K的就不行。

网友:
真是高手,不错

网友:
一般是22欧1瓦的电阻,494、12脚电压为24V左右。

网友:
我想也是一个限流电阻, 我记的7500工作电压在12V到40V之间都可以的,但又怕装一个小的上去又把7500烧了,就上了一个1K的,我现在用的主机电源就是这个修好的,还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