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怪,接上机箱上的开关不能触发,用镊子可以触发

楼主(2009-12-06):
好怪,接上机箱上的开关不能触发,用镊子可以触发,有哪问题,呵呵补充下,用镊子触发后,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机箱上的开关线

网友:
用镊子触发是在开关插针上还是在电源绿线上?能开机的话说明是机箱开关氧化了,换个吧,1角一个,可以收30-50元吧。纯收入。

网友:
这个是叫强行开机。看看来自百度的文档。
TX电源增加了一个辅助开关电源,如图所示。当ATX电源交流输入端一旦有220V的交流电时,辅助电源就开始工作,一路经整流7805三端稳压器稳压,输出+5V电压供给ATX主板内部一部分在关机状态下要保持工作的芯片,如网络通信接口、电源监控单元、系统时钟等部分芯片使用;另一路经整流滤波,输出辅助+12V电源,供给ATX电源内部TL494等芯片工作,为ATX电源主变换电路的启动作准备。

辅助电源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只要ATX电源一上电,辅助电源便开始工作,输出的两路电压,一路为+5VSB电源,该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使操作系统可以直接对电源进行管理。通过此功能,实现远程开机,完成电脑唤醒功能;另一路输出电压为保护电路、控制电路等电路供电。

PS-ON控制电路:

ATX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电源中的PS-ON控制电路接受PS-ON信号的控制,当“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主机箱面上的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控制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状态,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件”的输出,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使“PS-ON”变为+5V,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8-28 10:01
应该是黑绿短接后,将真个控制部分短接了,它不起控制作用,直接加电后就开机了,这样就避免了电源内控制电路损害而不能开机的问题,也就是说出现我上面讲的情况应该是主办的“电源监控芯片”坏了,或者是电源内部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1.短接PSON跳线开机正常的话,机箱按键有问题,更换
2.短接绿黑线能开机的话,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机箱的开关按键呀,换了它呀

网友:
肯定是机箱上的开关键不行了

网友:
机箱上的开关好像不通用,我一般就给用重启开关。

网友:
我已经碰到过2次了,都是接到RESET 上处理的,都没换开关。接上开关不行,搞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是这小问题。

网友:
换个开关就可以了,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联想的机箱,通病海关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的两个笔插面板开关的两脚然后按下开关看通不通来确定是不是开关坏,坏的话换或者用复位代替,没坏的话就把地线从中间剥开,然后用铜丝什么的连到机箱(必须是逻辑地)上试试…

网友:
开关开关,power和reset两个检查一下!
power不行或reset短了

网友:
换开关呀 换开关

网友:
联想的品牌机有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氧了,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可以把Reset键换上。。。

网友:
明显是开关坏了 . . .. ..

网友:
开关的问题;;换个开关

网友:
我貌似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有次接一机箱,症状是开机5秒关机,再等3秒重启,后来才发现是重启开关的问题,直接接上开关键,其他的都没接就搞定了,很简单的东西搞半天-。-

网友:
你把复位的开关给开机键 调换一下 看是否好使 如好使 你就换开关吧
不好使你就查电路吧

网友:
我们单位的联想启天就这毛病

网友:
老大们太有才了 这样的问题大都是开关的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