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RR不亮机

楼主(2009-12-06):
主板型号是:GMI845GL/GV

测试各个供电都正常,开机跑 00-C1-RR   然后就停在RR不动了,,

内存 CPU  都更换过,无效,,另外BIOS 也刷过了,,还是老样子,

请高手帮助下!!!

网友:
不过内存
检查内存工作电压,参考电压,SMD SMC信号,时钟
下压北桥看有空焊否?
打内存槽到北桥的AD值

网友:
很清楚的维修思路,再修不好直接进料板堆了。呵呵

网友:
我撅着北桥就能跑过去,

555可惜我没有BGA  返修台

5555.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
就按内存没过来维修啊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内存供电 1.25  2.5 V

网友:
我感觉你的BIOS程式还是有问题的,你确认一下你的BIOS吧,虽刷过但是有时一次也不能就说刷上就OK了,有时候我刷他个两三次才OK的

网友:
明白 了  ,,谢谢大家

我再刷几次BIOS 试试吧,,,

用热风枪可不敢吹,,会把桥吹坏的!!!

网友:
小哥,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是吹北桥还是刷BIOS哦,按道理你压北桥能过,那应该和BIOS没关系啊

网友:
我晕  去买吧吹风  2个档位的 就用吹风都可以压桥的
换一般的小桥都可以的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  上内存 与不上内存  跑码卡 有什么不同  看一下 没有在跑内存  是有跑  跑不过去  还是跟本没有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