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y u盘坏了

楼主(2009-12-06):
pny u盘坏了,症状是插上去什么反映都没有,以确定症状。原因可能是热插拔,求解!急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我的是4G的

网友:
这种封装的u盘坏了扔掉。我自己的也扔了。

网友:
我的4G去年买的,在一网吧用的时候 坏了,这种U盘很垃圾,千万不要买

网友:
这样的U盘 坏了就不能修了,

网友:
我的数据,我的维修工具,我的维修资料,啊111

网友:
拿去数据恢复了

网友:
U盘内部烧了!  电脑不识别    希望不大呀!

网友:
看能不能拆开?找个相同盘把这个FLASH焊过去应该就可以了,要主控和FLASH一样

网友(2016-05-26):
这种U盘就一片,根本无法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