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DIY BGA高手提点一下材料,

楼主(2009-12-06):
准备上热用8205 在买个风嘴。人工控温。
下面买几块发热砖。买个温控器控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03e5925c1475b0.htm
看看这个温控器可以用吗,
另外发热砖在什么样的那有买啊,

网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fafda4db5dd31d1.htm
这里有。

网友:
这个温控器控制红外发热砖是可以的,但控制8205就不好说了,上加热最好用PC410来控制,这样才可以有曲线控制,手动控制8205应该也可以,但有点麻烦,我买的不是正版的410,也可以用,才600多。

网友:
谁知道那种红外发热砖好啊,在淘汰找了好多天也没定下来,介绍几个啊,

网友:
如果你想精确控温就别买陶瓷砖。那玩意用什么好温控都不灵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a877&x_id=0db2
我买的是这个发热砖,过两天就到货了,过两天就到货了,就可以动手做了,
请问贴子上大家所说的上下温度是指电偶放在什么位置的温度啊,
上温度是指风口的温度,还是芯片周围的温度,
下温度是指电路板低部 还是电热砖上的温度。我的电热砖是内置电热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