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61FX-M7 故障

楼主(2009-12-06):
661FX-M7主板 CPU没有供电,换ISL6556BCB  HIP6602 BCB 无效!在ISL6556BCB 供电IC 背面发现有两电阻不见了,编号SR719  SR720 !哪位大哥可以帮我看看是多大的电阻呢?小弟先谢!
多谢刻录光驱,主板已搞掂

网友:
SR719 470 SR720 1.2K

网友:
现在已经下班了,看到有回复,真的很开心!明天上班试试!谢谢刻录光驱

网友:
你都没有说这主板是什么故障,我想是不是代码为D0呀,这板子就爱开机就D0 不跑码

网友:
看图估计CPU不上电就是掉了这2个电阻的原因,这两个电阻连着COMP和FB,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