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45GZME-RH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2-06):
我是初学者,手头上有一块技嘉主板,型号如上,刚开始时可以开机,顺利进入系统,但几分钟后就死机,反复几次后就不开机了,测MOS上管有12V,但输出无电压,也就是说CPU无供电,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G极有无控制电压,查电源IC

网友:
电源IC是:ISL6312,应该怎么下手?谢谢!

网友:
G极无控制电压!

网友:
无电压就换该电源IC

网友:
还有,我想问问大家,ISL6312-CRZ能不能用ISL6322-CRZ代换?它们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能代换   还有你这种求助帖是不能发到板卡资料区来的。小心被删

网友:
再问一个问题,我已换了电源IC,还是不能开机,请教大虾们,电源IC的工作条件,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