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2004 845主板跑7F

楼主(2009-12-06):
GA-8IE2004 845主板跑7F,重新刷了下BIOS,现象还是一样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7F?
是一开始就是7F代码?还是一路变化到7F
如果是一开始就7F,那应该是乱码。参照FF来洗
如果是一路变化到7F,请附上代码变化过程

网友:
是一路变化到7F的
具体变化过程:C1-26-2b-33-50-52-65-75-7F

网友:
这块板子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换显卡,不行就压桥开机,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估计是没有检测到显卡
检查一下AGP槽,仔细看看有无倒针或者脏的地方
检查一下AGP电压。估计不会没有。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电压,板子一般不会跑代码。但是如果低了一点,板子有可能跑代码但是AGP供电会不足
在不行就只有查AGP和北桥之间的通路了
另外注意一下AGP槽附近的小芝麻官!

网友:
感谢楼上的支持
目前测得AGP时钟没有,其他时钟都正常

网友:
今天把AGP座子旁边的小器件都换完了,还是跑7F
目前可以肯定AGP座子没有问题

网友:
有时跑7F是正常的 , 接显示器有什么现象?

网友:
7F应该已经显示了。。接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换过了,还是没有显示
AGP插槽时钟没有,请问这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跑2A就要亮机的 都7F了 应该是检测键盘了吧

网友:
应该可以亮机的,听听看有没有报警音,放电再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呀?我这也有一个主板也是显示7F,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