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怎么改12V

楼主(2009-12-06):
我有个LG22的液晶是驱动板坏了,用通用的是驱动板是12V的,原电源板是5V的,以后原电源板高压供电是12V的一测发现是18V的我应怎么把18V改成12V为驱动板供电,急在线等

网友:
串二极管或改线圈

网友:
像这样电压偏高的,最好还是修原板,,

网友:
通用驱动板的供电用的都12V DC-DC 5V,直接卸掉那个大电感,把5V接在电感后极就行了,负载更平衡
嫌麻烦的话就买个DC-DC转5V的模块加进去

网友:
用7812管改,即18V进12V出,我改过给高压板供电。改后此管有点热,但没事。

网友:
还是串2极管稳定0.7v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