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7MB,有“哒哒”的响声

楼主(2009-12-06):
本帖最后由 科捷
电脑维修
于 2009-12-7 09:09 编辑
是PFC SUB BOARD 那片小电路板上的PL801继电器响。响的时候我这里的市电是190V。
响的时候图像正常显示.我在网上查了下说是市电电压低就有响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或是电路那里有问题?
怎么都没人回话啊
电脑维修

网友:
虚焊 绝对虚焊

网友:
行场不工作时,CPU也会保护的,表现为上电--复位--上电,如此往复。

网友:
楼上的师傅,cpu保护。就没显示了吧。

网友:
首先PFC电路是一个有较强稳压作用的调整电路还有就是他接收控制电路的待机信号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工作
电压有时高有时低就会有那种现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