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掉电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9-12-06):
笔记本的现象大概如下:客户送来时是不能开机,说以前别人修过,修了之后就是老掉电。本人修亮了后,如果开机让它放MP3或看电影,它可以一整天都不掉电。如果是打单机游戏或是上网偷菜一会就掉电。按装系统,程序一般还没完成就掉电了。    本人在论坛里搜索过,发现

网友A(2008-12-10):
海尔W66, 笔记本
该笔记本的现象大概如下:如果开机让它放MP3,它可以一整天都不掉电。如果是上网,打开一两个网页一个多钟头就掉电。如果在安装程序,程序一般还没完成就掉电了。打开机壳,电路板上有两个IC有换过(如图,划红线的那两个),好像都是和供电有关的。现在的型号是A1711的。因为不是我换的,就不知原来的是什么型号了,用户之前不会这样(掉电)拿去修理过后就这样了。我想应该是这两个IC的问题,但不知原来的型号是什么?请各位帮帮我!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

最后没有看明白那位楼主是怎么修好的。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2009-12-06):
补充一点,是915集成主板。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机器   返修三次    真是烦人    可能是你没有把散热 做好

网友:
最好是找个图纸看一下是什么芯片,把那个两个芯片换掉,我认为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贴的人少,也不怕。此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肯定是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答案呢  我想这个故障与内存及相关电路关系极大  其次就是CPU和CPU供电了